V3000 不开机

楼主(2010-05-19):
V3000 不开机 待机 0.04 开机键有3.3V 开机键没有坏 用镊子短接也不 开机 此机器就一个南桥 北桥 显卡都在一起的就一个BGA封装的芯片N卡 现在不开机 我还 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卡呢 本人为新手 请回帖
不开机
芯片
显卡

网友:
先查下各个待机电压都正常不 不行就查 EC周边的小电阻 电容 二极管有坏的没 不行就先换个EC 再不行就干桥 最好找图纸看

网友:
待机 3.3V 5V 都正常

网友:
重做就行了 啊

网友:
这个是三桥合一的 虚汗了

网友:
是按下开关键 完全没有反映吗 电流没有变化 还是再次加电起不来呢

网友:
完全没反应

网友:
这颗NV芯片容易虚焊,不过不触发,应该是供电电路,EC,BIOS电路根据开机时序分析电路吧,基地有图纸

网友:
谢谢 各位兄弟 弄好了 是桥虚汗了 加焊 故障排除

网友:
如果是桥虚焊的话,按开关电流应该有变化吧?

网友:
碰到这种桥我一般是先加焊 的

网友:
这是三桥合一的 集成南桥功能 虚汗了 就南桥功能不正常 怎么能触发啊 这是特殊例子

网友:
嘿嘿! 修了那么多V3000还没遇到过例外的问题!!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哈哈 还没有见过这种三合一的V3000那

网友:
V3000三桥集成的板子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呵呵,有多个经验了,V3000=加焊

网友:
今天也接了太一模一样的机子,症状跟楼主描述的一样,压桥也没有反应,不知道加焊有什么理由啊??
现在加焊了好了,看来这是这款机器的小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