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旭日150上电时序

楼主(2010-05-19):
旭日150进水机,开机自动上电且电流不稳0.08-0.35时大时小。

网友:
供电电路全部排除了,望哪位师傅知道时序的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在站内搜一下C466M ,仁宝的上电时序几乎相同

网友:
。35的电流cpu都没有过 供电正常 就是cpu有问题了 换个试试

网友:
这机子cpu供电芯片虚汗是通病,你现在的现象有点像cpu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通病 CPU芯片虚焊

网友:
放进烤箱烤一天就差不多了,进水机器得需要时间的

网友:
给你个仁宝的葵花宝典看看应该有用

网友:
文件太大了剪切了一部分仁宝NO POWER维修资料,

网友:
宝典单纯讲电源产生原理,信号一点没讲,实用性不大,还是要感谢宪刚大哥的热心帮忙

网友:
cpu没上电是因为pm_pwrgd信号没到,重点还是南桥,明天新桥到了先试一把再说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pwm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