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外接屏正常 自身屏不显示,屏的高压都没问题.

楼主(2010-05-19):
华硕 外接屏正常 自身屏不显示,屏的高压都没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看IO那边有问题没有?
如果外接显示 自身屏不显示 应该是控制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建议先测下屏线正常否,如果是独立显卡那就做下显卡

网友:
检查lvds电路

网友:
内显不显  具体是什么情况哦   高压不工作   还是屏上没有工作   还是屏的供电上来了  信号没有上来   再排除下屏线嘛     有很多显卡有问题也有可能形成外显有内显无的情况

网友:
刚换的新主板,板应该是没问题的.高压控制信号和屏信号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开关之类的.

网友:
新板也会坏的。这个控制是由显卡直接来的。

网友:
显卡虚焊用手指压一下试试

网友:
屏和显卡,先拿个新屏测下,不是的话做显卡了。。。

网友:
那时电压没上来,还是信号没上来,先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