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遇到过Sony的本子不认光驱的吗,好几台了

楼主(2010-05-19):
加焊南桥无效,光驱就是不认,换光驱也不认,好几台都这样

网友:
要改跳线的。
没有改过。
都是上家弄好了拿过来的。

网友:
楼主数一下接口,把第47针接地(如果本身已经接地,断开就行了)就OK了,47脚是个用来跳线的,断了对光驱也传输数据没有影响,自己可以接线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