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屏变小了

楼主(2010-05-19):
dell d420的机器屏显示面积变小了开机就是那样小,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集显的,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地方会引起这用状况啊 ? 是屏吗或是排线?

网友:
还是BIOS里德设置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清华同方k431是屏线的问题,可能是屏的规格不一样,是不是高分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和排线都没动过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成这个样了

网友:
屏上的码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