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屏接口类型,很不见的

楼主(2010-05-19):
一17"液晶屏白屏,测屏供电5V正常,信号线上有电1.5左右电压。屏面板在机器里不方便拆下来。看了屏线的连接有点怪,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接口的屏
30针:1,2,3供电,4,5接地,10-29脚2组共20根信号线,其它脚悬空。哪位哥知道这种屏的接口类型,说说吧。屏供电是5V的。
求助

网友:
有什么奇怪?屏没有型号?

网友:
查询机,液晶是拆散了的,液晶面板嵌在机器里面的,外面包了铁,看不到型号。不是10来分钟就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屏坏了就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