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吧收了30片显卡 S-英雄 7300GT128C DDRIII

楼主(2010-05-19):
35一片收的,可能有点高 ,现状是 全部爆电容。老板说 这些卡没什么问题,换个电容应该都可以用的,我拿万用表简单测下电容阻值在 006-007  左右,我想问题应该不大。35 就拿下了。
第二天就网购了 一批固态电容  1500V 6.3V .470 16V. 买的是国产的  0.38  一个。日本三洋的 要2.5左右,算了还是买国产的,为了节省开支。

今天上午一口气先换了8片,上机测试~~~~   问题出来了

先上一片 ,显示屏亮下,还是花的,然后就灭了, 先放一边。
上第二片,开机,一个火光映入眼前,叼,显存供电的那边的 1R5 的电感烧断了   。晕到 ~~ 先放一边。
上第三片 ,开机。。。。和上面一样的效果!
上第四片,不显,简单测下。核心供电 1.2 V ,显存供电1.8V。 正常的 。用PCI 显卡进入刷BIOS 。

NVFLASH -C   .会显示两张显卡,一个 是 NVDIA 7300GT  ,一个是PCI  的,让你选择 .选择 0 ,也就是NVDIA 7300GT 的,然后显示读取出错,NO matchs found.
后面的 读取  和 刷写都无法进行了 。

上第5片  OK ,他  吗 吗  的 亮了,还真不正常呢 。用MATS7  测量通过。

正好可以拿这个卡做参照,和第四片比一比。  首先我想测下他的BIOS 引脚。测下供电引脚 和其他的。把数据写下来。  然后我想在开机测其他的MOS 管电压,结果点不亮了,呵呵 ~~~~  兄弟们,看到这里就知道我有多纠结了 。 用表检测下,这个本来好好的卡现在供电全无了。

我把我的测试结果 给大家看下,先上图了 。

网友:
谁能给说下他的维修思路,和供电图解啊

网友:
回收的价格太高了,做BGA的多!

网友:
这卡你先不要急于上电,先测GPU背上的电容看它们有没有短路,再测颗粒边上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全部的场管都测。确定无短路后再上电。上电后测全部供电,如都正常,再测行,场有没有5V输出。如都正常可考虑核芯的问题。你一定要考虑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7300GT花屏大部分都是显存问题了,看看是不是三星的显存啊?是的话就十有八九了

网友:
你上图那个可能是GPU短路了。

网友:
我有9片全好7300GT. 便宜每张 55一起出给楼主算了。  楼主别修了。。。爆电容的显卡 最难修

网友:
显存确实是三星的。看来这次又做了次亏本的生意了?

网友:
那有没有检测供电芯片。GPU一般对地阻值都很低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在网吧收了104片捷波7300GTDDR3 256M 都是10元统收,已修好60几片,我这种捷波卡显存电感对地短路就别修了,我把显存核心都拆了就不短路,应该显存核心都坏,先要确定显存供电管是好的,你收的价格太高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人收坏7300GT18元一片,我把那些显存短路的全卖了,

网友:
这是我收的那卡,希望你们收这个卡的时候注意了,前面卖了十几片了,

网友:
你收高了点,估计GPU的事

网友:
晕 ,看来真的上当了,不过在这边显卡确实不太好收。
我们这边有好多上海,南京 的,跑过来收我们电脑城的坏配件,价格都不低。  所以我在淮安这边收坏件确实没得到什么便宜。 我也尝试在淘宝收坏件,价格也都在二三十左右。

今天上午就来个收废件的,512M 的内存 他收 20.  1G  35.同行还都不愿意出的样子 。

我也想收点 ,可这个价只能望洋兴叹了 。。。

以后在收这些东西,可不能侥幸了,在不能做亏本的生意了,失败,失败 啊 ~~~~

网友:
都收那么高为修真难搞喔

网友:
电容爆了,那也就是说MOS管也差不多了,再往坏处想,GPU也可能受伤了,死了。哈。。。
这次你学到真技术了

网友:
电容爆了,那也就是说MOS管也差不多了,再往坏处想,GPU也可能受伤了,死了。哈。。。
这次你学到真技术了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下午又搞了几片 ,修好3块了,我发现大部分问题是 供电正常,就是不显示。特别是GPU 供电的上下管供电正常,并排下管 下面的那个管子不知道给谁供电的。还有最左上角那个管子。  那两个我和其它好显卡测量 比较也都是正常的,但不知道给谁供电。

我想问下,对于显卡供电,一般分 GPU 供电,显存供电,SMOS 供电,还有什么供电?  还有什么DC-DC 也是似懂非懂,有懂的可以讲解下吗?

网友:
7楼的兄弟 你的9片显卡什么牌子 具体什么参数 有兴趣

网友:
核心对地短了
这卡BIOS根本不会坏掉

网友:
12楼你这种显卡得改方案,不然用不久的

网友:
你这个显卡没别的问题,就是电容不良引起短路花屏啥的。把电容布局改一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明天我在搞几片试试。对了,乐天能对我上面提到的供电讲解下吗?还有个场馆G,S级有电压D级没电压,这个是什么管 给什么供电的,能讲下DC-DC 吗?

网友:
那个是12VBUS供电,5V稳压的线性转换IC(不是你说的MOS)1脚输入12V二脚输出5V三脚接地
核心供电需要1.1--1.45v左右的直流电压。下面的MOS是输出0.9v---1.26v(VREF)DDR2的为0.9v左右DDR3的为1.25v左右不能高于1.35V(高的话FBVDDQ控制信号不良或者显存坏)
PLLVDD是由线性直接转换或者三极管转换有些板子需要2.5V--3.3V找一下没有这个电压,显卡也不会亮的
DC-DC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直流
门电路也需要查一下,并且DCA电压也要量的,总之很多供电

网友:
这批显卡的通病应该就是电源保护导至GPU或显存损坏

网友:
那个是12VBUS供电,5V稳压的线性转换IC(不是你说的MOS)1脚输入12V二脚输出5V三脚接地
核心供电需要1.1--1.45v左右的直流电压。下面的MOS是输出0.9v---1.26v(VREF)DDR2的为0.9v左右DDR3的为1.25v左右不能高于1.3 ...
引用 网友B:
VREF电压是从显存供电输出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吧?这个1.1----1.45V的电压是送到GPU里去的

网友:
20# 乐天 乐哥,你就把可行的具体方案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网吧的这些显卡 基本上是要做G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卡我先把显存(DDR3)供电2.33V觉得供电有点高就降到2.03V跑的3Dmark03得分跟没降电压分数一样,
后来我把这些卡全降频了,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吧,

网友:
哈哈  LZ 你这次亏大了  这卡我修过几百片了  刚开始也以为是电容的事  心里偷笑  那知道  大多数是那个三星的事   满天星啊

网友:
显卡风扇正面吹比较好

网友:

但我怎么看图都是写着7600gt的。。。。35贵了,我收了30张7600gs 128的才8元一张(遇到才有的) 刷bios后全部变成7600gt。。。可惜全部都是花点,为换显存烦恼中。。。。 楼主修不好的坏卡可否低价卖我?我用来拆显存的,另外也可以交流一下修卡经验,因为我看你有不少卡都可以轻松修好的  Q;464784980

网友:
看不懂,我等菜菜只能帮顶了

网友:

但我怎么看图都是写着7600gt的。。。。35贵了,我收了30张7600gs 128的才8元一张(遇到才有的) 刷bios后全部变成7600gt。。。可惜全部都是花点,为换显存烦恼中。 ...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8元收的还好点,我35 收的,一千多块呢,几天又搞了几片,上机测试,花屏,用MATS7  检测,连续报错A29A29A29 A30A30A30A30A31A31A31  .我加焊三星颗粒,没变化,加焊GPU ,直接不显了,哎,郁闷这个卡搞一个死一个。
亏大了

网友B:
VREF电压是从显存供电输出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吧?这个1.1----1.45V的电压是送到GPU里去的
引用 网友D:

有些则是通过MOS线性降压产生的,并不是所有的VREF都是由电阻分压得来的
而这个1.1----1.45当然是VDDC核心供电了
并且有些板子是需要量2.5V的信号辅助供电

网友D:
有些则是通过MOS线性降压产生的,并不是所有的VREF都是由电阻分压得来的
而这个1.1----1.45当然是VDDC核心供电了
并且有些板子是需要量2.5V的信号辅助供电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的卡显存的VREF是通过MOS产生的。谢谢!我跑过线路,这个1.1---1.45的电压是送到GPU里去的,再查线路图,现在已经把这个GPU供电的功能作用弄清楚了。

网友:
上面写错了,应该是下面的那个MOS输出的0.9--1.26V的电压,不是GPU的主供电1.1--1.4V电压。这个0.9--1.26的电压也是供GPU的

网友:
右上角电感L2你测一下。它是12V供电。

网友:
都收那么高为修真难搞喔
引用 网友F:

512M 400的 我 30&40  -50!
1GDDR400 50   -80!

1GDDR2 的 30   -50.

2G DDR2 50     -100.

不 过我 后面那 个 高价格都 是上机器检查才 收的 。

直接买就前面那个 价格。

主板 25,垃圾老一大把 。
显卡 10-20.一大 把 。

我 天天都 有刹的。。哈 哈

基本都 搞得好 ,不 会吃亏的 。少说 我也 是 个职业杀 板卡的 。

网友:
35收这卡  太没经验了!
先分析下为什么爆电容
爆电容为什么会核心显存全短路 再去收吧

网友:
上面写错了,应该是下面的那个MOS输出的0.9--1.26V的电压,不是GPU的主供电1.1--1.4V电压。这个0.9--1.26的电压也是供GPU的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供电就是辅助供电,有时间我会传张图让你们看一下的

网友:
不亏过哪里会成长啊,我就是觉得显卡很难修,如果心里没底报价就5-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那卡怎么改方案啊 ?望指点

网友:
前几天去网吧收了21片 跟你的型号一样 3块一片收的 搞好了几块 卖了几块搞不好的 还有几块没搞

网友:
一看楼主发的图我就哭了,我网吧全部是这个配置,全部过保了,现在显卡一片一片的在坏,相当郁闷啊!!!
急切盼望乐哥给出的方案!!!!!!!!!

网友:
我前两天也接到网吧这样的一批显卡,都是风扇不转了,他们还在使用,造成核心虚焊与短路.

网友:
感觉显卡不好修呀,虽然没主板复杂,但修一片坏一片,现在 心里都没底了

网友:
嘿、新手不懂,郁楼主顶。

网友:
收显卡的学问还真不少,收过一些屏坏的液晶显示器,一开始不懂70.80收的,也亏不少

网友:
好深奥,看过不回贴,自己都过意不去

网友:
必须要换成胆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上午才看到这块7600GT,我以为改的不会跟7600GT一样,上午也就没传上来, 不过还是要谢谢乐天

网友:
萝卜都被你买成肉价了   结果还都是空了心的  嘿嘿   楼主用心修也许还能不赔本

网友:
这个7300的显卡现存坏的比较多 我们焦作这边这个相当 多 都是爆电容 测量显存供电的一个电杆短路 都是显存坏的多呀

网友:
就是你这种改法
470UF16V的要换成331UF16V

网友:
就是你这种改法
470UF16V的要换成331UF16V
引用 网友B:
乐天 好功夫啊
我感觉网吧都是比较精明的 特别是做的时间比较长的。。  前两天自己收了个杂牌8600GT的 试好 给了不到50  市场价可能也卖不到100啊  收高的话 再遇到有问题的就麻烦了   对显卡方面是一窍不通啊  以前有个5200的 GPU侧面被我碰掉一个电容 当时用风枪吹上个差不多的 过一段时间 进系统花屏  但时间长了 想不起来换的哪个电容了 也看不出痕迹了 惭愧啊

网友:
垃圾显卡就5200值钱点。其它的PCIE显卡在我这里是20一张,现手头还有好的5200十多片,想出掉都出不掉。好难卖的。

网友:
卖多少钱,最好在这个版块不要讨论,大家都是维修行业,讨论点技术问题吧

网友:
乐天我想问你下,为什么这个显卡会烧显卡正面又上角的 1R5  电感呢,我在维修的过程中,已经烧了不少于5片了 。  这个应该是给显存供电吧,我在测 电感阻值在 16-35  左右,正常在 75 左右。

并且今天网吧老板又拿块  7600GT 的给我修,供电模式和这个显卡基本相同,我一看也是1R5 烧了,就告诉他 ,修不好了,让他换一块。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PWM的线路,烧这个电感一般情况下GPU是不会烧掉的,测一下GPU的辅助供电是否正常产生,如果对地短路,GPU肯定是持掉了。感觉你的显卡还是PWM驱动信号不良

网友:
DDR3的在55--90之间是正常的,如果太低有可能是显存或GPU这就得需要靠经验和打值来确实了

网友:
7300gt 你也敢35收 这卡不坏的才卖50

网友:
这个卡显存坏的能占一半

网友:
7300的显卡都是主芯片虚焊的多、、我帮网吧维修7300的卡全部都是加焊主芯片、、加焊过全部OK、、不过就是不耐用也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能用久点、、从新值珠也是一样!一句话不耐用、、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搞到现在网吧的很多都不想修拉!用没有三个月又花屏或没有显示、、在从新加焊主芯片又可以啦!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
天哪,那以后7300 系列的卡都不能收了哦~~  兄弟你不早说,我昨天又收了 铭瑄 7300GT  256/128 的 10 片,70 大洋。  还在保呢

网友:
价格太高了,价格便宜还行

网友:
7300显卡核心坏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看上和 我样子的差不多,我的花屏了, ,打游戏不花还不从哪下手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开机,花色,跑3D。修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我也不敢确定,你问下乐天。

网友:
这显卡我都修了不下3位数!
   一般都是GPU加焊就OK了!
     测量的话就量下电感是否有电压!有的话就GPU了!
       开机断电一般是管子短路!对量下管子的2个脚!短路就是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全是K4J5232的显存
废掉了,我这也有一片跟你一样的
悲哀的显存,再在网吧用那么长时间   废了
收东西不要急   不赚没事 别亏撒

网友:
这个卡我也修过 5片就修好1片  哎 惭愧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绿板7300GT DDR3的,显卡就要不收了,垃圾的很,电容看着像固态的,其实是个电解的,右上解给显存供电的还得给GPU的显卡控制器供电的,主要显存供电电感对地阴值偏小,决对是GPU挂了,这板是国内代工厂OEM做的,垃圾的很,PCB板质量差,容易变型,易爆电容,一般电容一爆,GPU基本挂了,没修理价值,双敏的、捷波的。。。。。都有用这个板型的,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