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蓝板256m内存维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9):
不知道啥牌子内存被修过了,,,我也是小白抱着好奇试着研究中。用rst检测有问题图片无法奉上, 但是通过查找资料确定是第一和第八芯片坏了,应为没有相同的芯片,无法更换,灵机一动把第七颗粒与第一颗粒对换了下,抱着试试看的思想,上机耶  报警了开不开机 本来还还能开机这下好了,报警了,,,用了个好的母条带机启动了,用软件一查  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第一和第八颗粒坏了,对调后的结果 是第七第八颗粒是坏的,,但是现在开机报警,  请问那位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   谢谢了

网友:
没有芯片怎么修啊?

网友:
关键是原来可以点亮机器就是进入xp系统后报错,现在修完了连机器都点不亮了,报警

网友:
经过反复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将所有颗粒加焊一遍上机可以开机了用rst一扫描晕  和没搞之前的错误信息一个样特上图

如果我没分析错的话是提示第一和第八颗粒有问题对吗,,,可是在我调换颗粒之前测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回还这样是为啥啊
十分不解

网友:
第8颗有问题,你把第1颗和第7颗换了一下,测试结果还是这样,那是因为第1和7颗粒是好的,坏的第8颗纹丝不动啊,你把第1颗和第8颗换下,就知道报错位置发生变化了。

网友:
哦根据软件的报告显示的结果只有第八颗颗粒是坏的是吧呵呵,谢谢楼上的了  明天找几个坏条子研究研究

网友:
LZ软件测试结果的分析方法我想是不正确的

这个结果来看是第八颗有问题,如果是双面的条子,就背面对应的那颗也有问题

补焊不行就要换颗粒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测试软件测试的没错确实是我判断错了,确实是第八颗颗粒坏了,正在找相近的颗粒准备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