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两端存在一定的压降,正常吗?

楼主(2010-05-19):
有个东芝j11的笔记本,几个大电感的两端电压都不一样,最大的有1.1v的压降,一端6.1,一端是5.0

以前测量的这种供电电感两端电压是一样的啊。

网友:
正常。高的那头是脉动电压。直流档去量会高一点

网友:
可是以前量的都是两端基本一样啊,这一台板子差的太多了点,而且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都这样。

网友:
电感有几种,一种是以UH或者H为单位的,这种电感两端电压是一样的,没有压降,一种是以Ω为单位的,这种电感两端是有压降的

网友:
做主供电输出的电感前端是MOS管开关控制的高频信号,直流档位测量一般是比后级要高一点,也有可能有的自动表用直流档测量前端无电压,后端电压正常的。不过用示波器能看出来。

网友:
相信无边的。电感初端上加的是电源电源,为脉冲PWM调制的。通过电感的存能特性和阻尼特性,在另一端产生连续波的电压,经电容滤波后,产生平滑的直流电。

网友:
不过。。我好象也没有测到两端电压不一样的电感啊。。。。欧型的 电感是用在那的。。。

网友:
电感有几种,一种是以UH或者H为单位的,这种电感两端电压是一样的,没有压降,一种是以Ω为单位的,这种电感两端是有压降的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有欧姆为单位的电感 学习了 不过能举例我们看看吗

网友:
电感上标Ω的电感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它的意思 是感亢 如果输入端电压不平直经过电感后 电压会略低一些

网友:
ls我不相信 还有标感抗的电感 电感的感抗是XL=2πfL 和频率是成正比的 难不成也能标出来感抗值

网友:
个人理解撒 不知道对不  理论上的东东好多年没看了撒  现在发表下看法  电感两端有压降 不正常撒 应该是输入的电压有问题 或电感坏了

网友:
不行我今天得加班看看这个电感撒 明天再来说说  回家了 各位好运......

网友:
看电流,如果两边的电流差太远,就是电感有问题或者后级

网友:
同意一楼的观点,电感通直阻交嘛

网友:
电感有几种吧,不过大部分好象都是一样的电压吧```

网友:
电感很少坏的吧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高端点的表量电感两端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交流分量的 测量是有不同的

网友:
通直流隔交流嘛!应该会有电压降吧? 带电阻的电感 有哪位大虾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
有压降正常,说没碰过的是因为你没仔细测。

网友:
学知道真是不容马虎!

网友:
学知识真是不容马虎!!

网友:
电感坏的是少··一般假焊了电感两端的压降应该不会太大!小电感阻抗小的就相当一根导线

网友:
还真的很少见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电感的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而在那里的作用是对交流滤波,对直流相当于是一个小电阻的作用。

网友:
电感两端有多大压降和电感阻值有关系吧

网友:
29# 浓情咖啡 29楼的意思是说电感两端的电压差是电感的阻值压差与过滤的交流电压差的和吗?

网友:
是不容马虎,所以现在提出来大家讨论

确实没见过电压差这么多的

网友:
你用指针的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