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显卡花屏?

楼主(2010-05-19):
PCI-E的不知是什么牌子GPU 是R430,显卡花的很,测GPU1。26 V  ,显存1。9V,颗粒是HY5DW573222FP-8,正反面8个颗粒,用R3MEMID1测试报错为:MDDO  1 -------一直到MDDO31,GPU原来被人加焊过了,U1  U5我自己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U5上面的电阻对地阻值是449,对比其它颗粒的量了都是390,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啊,花屏大部分是显存呢

网友:
ATI 显卡太难修了

网友:
打U4的数据线.GPU和显存之间有些是排阻相隔的。就是打每个排阻的阻值(正常为一样)。排阻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
应该是显存虚焊多点,加焊一般都能解决,试试吧

网友:
上拉排阻是否正常。不正常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这位兄弟,麻烦你把这个显卡的BIOS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这块显卡就是X800,前两天我接了5块这样的卡,其中有两块特花的,就是显存1.8v供电末端的小电感击穿导致的。就在U8的右边,你量一下看。那个小电感特容易击穿。这款卡可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上的先把频率降一下再测,不行改动一下BIOS吧

网友:
GPU加焊过了,U5也换了,排组也量了都正常,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不行就把GPU拆下来重植下。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一样的X800,大花,字都看不见,但能进系统。加焊核心无果,谢谢3#9#的朋友,我明天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卡见到好多 GPU引起花屏的多,大芯片的 成功率很高

网友:
这种板型的X800我修过不少了,花瓶显存电压正常的话,逐个排阻测试一下,我修的6块卡其中3块都是排阻问题,一块是RT9214坏大花,一块bios芯片坏但能读出bios数据,换掉bios芯片再刷一次就好了,一块就是显存坏了,这种显存比较少坏的,也是这几块其中一个特例吧

网友:
可以是主芯虚了,不是被加焊过吗,再加焊看看

网友:
GPU被焊过了就没什么必要再去焊了!先换显存吧!再不行就是GPU挂!

网友:
如果外围电路没有问题你可以量一下不正常的点位到GPU,然后断开线测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想确认哪里故障并且方便重新安装GPU最好断开或拆下来打一下值

网友:
把GPU重新安装一下,再测试吧,都加焊成这样了外围电路正常的话估计很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