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30-60SLV(PF)怪问题!!

楼主(2010-05-19):
什么都是好的,但是插在主板上,主板不显示!!!用别的电源插这主板都能开!!这是什么问题啊???
不显示

网友:
1。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带不动主板
2。电源没有输出PG信号,主板检测不到PG信号所以不启动

网友:
电源的负载能力差.....

网友:
全汉的也是爱暴电容的!

网友:
我修了一个楼主一模一样的电源,里面电容全爆,不过我的电源是开关管也烧了,主电容烧了。

网友:
是不是用老电源接在新主板上了,有些山寨电源就是拿老电源改的,功率根本不够,开不了机的。

网友:
我这是联想机子,主板修不起来了,换了块新的845GV上去!!

网友:
这个是全汉的电源,楼主可以把电源拿到另外的主板上试下,确认一下是否功率不足。这种长条型小电源很难得配到。

网友:
好像是功率不足啊!!在别的主板上也开不起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