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30不能上网

楼主(2010-05-19):
Y430的机器刷完BIOS后,MAC地址丢失,不能上网,在操作系统下添加MAC后能上,
现在想将MAC地址刷回去不知道有什么方法,网卡是broadcom的!

网友:
到维修站要BIOS,重新刷......

网友:
老兄呀,这机挺新的,应该在保吧,别折腾了,挂了就麻烦了,还是拿到维修站去吧

网友:
MAC地址可以自己填上去吧,我现在的R40好像MAC地址就没了,每回装系统后就上不了网
后来把MAC地址填上就好了

网友:
我的板子保不了,我是从正常的板子上copy下来的BIOS,刷回后就没了MAC,弄得每次做系统后都得手动输MAC,好郁闷!不知道维修站的BIOS是否好使 4# 桂林电子鱼

网友:
就这样用好了,不要搞了,搞挂了就难弄了,装个系统再刷个MAC吧。固化MAC要在工厂里的测试程式才可以的

网友:
联想机器BIOS里有主机信息即SN号,估计是主机信息丢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