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主板可以上什么样的内存

楼主(2010-05-19):
这个信息是不是说主板只能上低于266的内存,且最大只支持2G的容量??前两个是CPU-Z检测,后面的是用EVERST检测。
现在想加内存要买什么样的内存呢?、
本本虽老但还是能用的。。。上上网。。。偷偷菜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明天去买个400的内存回来降频用。。。。

网友:
就是有一代也有sd的过渡产品罗。

网友:
你CPU只支持到 266的内存频率!!你可以买DDR400内存但要能工作在133 266 400几个频率的那种才行!有些内存只能工作在333 和400两个频率的就不合适用

网友:
855GM 支持的内存外频为DDR266/200,插上DDR400的也只能在266上工作。

网友:
400的内存可以用的```向下兼容

网友:
这种主板还用什么用呀,

网友:
DDR400的按正常是自动降频来适应本本主板要求,但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见意楼主拿本到市场上购买时,跑一下内存测试。

网友:
现在的市面上只有DDR400的内存了,如果楼主怕不兼容的话,可以买好DDR400的内存跟我的DDR266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