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5-19):
维修一台NEC E6000笔记本电脑  电脑同时插电池跟外接AC的过程中  电流不按开机键的  直接跑到2.55,当不插电池的过程中,电脑开机,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再坛子里找图纸

网友:
电池问题吧,我看到有一款联想的机器就是你的问题,电池充电到多少就停了,有时候死机,AC使用正常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说什么,有电池,因为要充电,电流当然会大。

网友:
放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同意4楼的,2个都插,电流肯定大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NEC的,一接上电池就开不了机,但可以充电,搞了很久了,都放一边去了,NEC的机就麻烦。

网友:
先把电池反复插三次。如果不行就要找充电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