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T500N 不开机

楼主(2010-05-19):
待机0.08 开机电流 1.06 左右 CPU已经工作啦 就是不知道是原因 不加内存 电流0.96左右 换过显卡 一样
没招啦
不开机
cpu
显卡

网友:
显卡是换新的吗??看你的描述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查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看上去就是显卡的问题,是什么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