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一次维修经历!!大家看看

楼主(2010-05-19):
维修店开张,十几天了。前前后后、总总共共经手十几天笔记本。有二台没修好,其它搞定,但都是一些小问题,如换屏,灯管,高压板,风扇等。 话说前几天有个客户拿了一台IBM R41E的机器过来,故障是暗屏。一看我心里暗喜,接过来后,试了一个灯管是正常的,想当然的以为是高压板(同志们引以为戒啊)而这台机器的高压板是小口20针的接口,让深圳的那些柜台找了个遍,说没货。我当时就一个不信,深圳什么没有?(前面省略一万字)高压板找到了,用顺丰加快,隔天递到。换上去,我晕倒了,故障依旧。 难道是高压板坏的?飞了四条线,接一个灯管,亮了,我的天,,,,,,,,。折机器,查看屏线,没有断线。测高压板供电,16V,,,,,,很显然,接下来测控制信号。没有,,,,一秒钟的决定,也就是悲剧的开始,天上乌云密布,老天要哭泣了,,,,,。 找了整块板,妈的,没找到有3.3可以飞的电压。后来请教了深圳东方的周老师,5V作为信号电压也是可以的。飞USB。OK,亮了,,,呵,呵,,,,,我关机,还是亮的。为什么?为什么?USB关机了还有5V电压?拆掉飞线。找到一个3.3V的场管,飞上,不开机。再拆掉,找到了一个5V的保线,在前面焊好飞线,再焊屏线的控制脚,那个线叫一个密啊,好难飞啊,我手一抖,哄的一声,没报爆,主板冒火了,,,,,,,飞线时忘了拔适配器,我的心顿时拔冷拔冷地,怎么办?明天客户要来拿机器的,不可能别人拿来暗屏你搞个不开机吧? 只有一个办法修好板子,首先查看哪里烧掉了,IBM的板子保护挺好的,只要运气过得去,不会坏心片,可能是前面的保护无件,或是电容,电阻等。经过二个小时(省略5000汉字)的排查换无件,板子可以开机了。我发软的脚,又硬了起来。干革命一不怕死,二不怕难。线还是要飞的。飞好线后,开机,暗亮,一闪,显示IBM几个大字。我高兴,终于啊。可是好景不长,机器反复重起,**的,IBM反馈电路无处不在啊,把线断开。开机,晕,,,屏也亮了。不会吧?亮了也好,不用飞了,也能进系统了。测试一个小时,中间反复重起,正常。装机器,,,,,花了十几分钟装好器机,开机,我差点没爆血管,屏不亮了........到此时,我以想不出有任何办法了,这个过程从下午,5点搞到零晨三点..............一次伤心的维修,最终机器还给了客户。本人含泪血书,以下几条经验: 1、判断故障,不能想当然。 2、配件要齐,不然没法判断 3、坚决不打疲劳战。 4、IBM机器,不能随便飞线,**的,到处都有反馈。 5、修机器不能二个人修,一定要一个人。二个人,他以为这事你会干,你以为他会干。就像我们发生的烧板的事件,就是忘记拔适配器。要搞维修,先搞好品德,当然维修是屏暗说成屏坏,不在品德范围内。(由于本人信心受损,心情不佳,这些字没有检查过,错了就算,大家随便看吧) ---------------------------------------------- 为了钱,我会数电容的个数。为了证明能力,我会数电阻的个数。为了朋友,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数电容电阻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同情楼主。。
记得有一次给朋友修显示器,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就是换2个电容,结果给朋友送的时候 拿底座,结果底座脱落了,掉地上了,,给灯管摔坏一个,屏幕上出现N 个竖线。。我那个哭啊~~~~~

网友:
楼主讲的是维修心态啊~,像楼主这种情况我早在第二步就停住,重新报价,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也不是屏线的问题,这可是主板的问题呀!!总不能发现是芯片坏了你也是第一次报价的价格给他修吧

网友:
维修一定不能着急,我这里要是客户着急,不放下,我就让他拿走,修就放下,不放下拿走,相信你就让你修,不相信你,就不用修。

网友:
心态是关键。

网友:
的确是心态的事,我要是心态好的话,估计能少烦很多错误,碰到不好修的,客户在边上催的,唉,越修越乱

网友:
心态重要,自信更重要,一定要相信我能把这个问题修好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在学!看来我要培养心态!

网友:
惨重的经验教训,绝不搞通宵,伤身体赚不到什么钱,信心也没了。个人有个人的实力,实在不行换主板,生意能做就做到,做不了也就拉倒,没必要为了一部电脑通宵,亏大了

网友:
同志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网友:
楼主写的挺好的,楼主能把维修过程写下来从中总结经验,告诫自己和其他维修同仁。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