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0-05-19):
机型  东芝 A200
     板号 LA-3481P
     芯片组:960+HBM
     故障:不触发
拿机器目测没有被修过与进水的痕迹
上电待机电流0.02触发不了 并且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测 3.3VALWP电压,和5VALWP电压都是不断变化的,
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无,怪不得AC指示灯闪
随后又测MAINPWON电压为3  5 v的控制信号也是不断的跳变

题目锁定在前面了。跑线路发现MAINPWON是从PU1B比较的来的,此机器为仁宝预加点火电路,通过两个比较放大器检测AC  VL   发出信号   产生VIN  。
测得PU1B  7脚电压,  ACON电压   也不断变化 ,而且5脚电压也在变化,VL正常

想必是5脚这里电压不断变化导致后面的电压不稳,5脚电压是B+分压过来的,此电压不正常,通常会想到另一个B+电压有没有过来与它合并,图二B+会经由一个延时电路大概一两百ms吧等待另一个B+与他合并

另一个B+电压是从PQ9出来的测PQ9的 D 极无电压,PQ9没导通 , P2有电压19V
PQ8,PQ9共同G极为19v,PQ9为P沟道MOS,MOS截止,
然后就分析了下此电路 PACIN主要是让两个三极管将P2电压拉到PQ8,PQ9的G极
作为驱动电压。
ACON作用是将PQ17导通让PR50和PR58形成分压,经计算电压大概为8.1v左右
从而PQ9导通输出B+

ACON也是不断变化的,PQ17时导通时不导通,PQ17无异常,分压电阻无异常,那为什么PQ8,PQ9的G极没有拉低呢,PQ8,PQ9用数字表测过无异常。把PQ8,PQ9都换个N沟道的尝尝吧,看G极电压会不会变低,果然电压拉低了,那说明PQ17与分压电阻都起作用了 MOS题目,应该不会两个都坏,排除法
结果:PQ8坏了,怀疑PQ8软击穿
故障解决  并上电一切正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