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M2-L开不了机

楼主(2010-05-19):
有开机电压
电源是好的
新手没得思路
主板测试卡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跑开机线路.......你只测了电源的电压吧- -!

网友:
不知道怎么跑
电源插上主板测试卡都没得电
IO好像是有电的

网友:
哥我刚才试了
只见火光一闪~~眼前出现一偻白烟跟着香味来了

网友:
维修不是玩游戏,请先到新手区学习一下,再考虑单独修板.......

网友:
还是学好基本的吧,

网友:
新手区在哪
我怎么没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