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 键盘灯闪?

楼主(2010-05-19):
HP DV5 键盘灯闪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以前搞了台机子,好像是南桥的晶振有问题,所以的指示灯都快速闪烁

网友:
会不会和EC有关啊,我猜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些吗

网友:
可能和EC有关,要换个试试,机器还在保吧

网友:
论坛有dell机器指示灯代码表的 lz搜搜

网友:
。。。。。hp的机子键盘灯闪是没过内存。AMD的查cpu

网友:
用测试卡检测一下好些,指示灯仅做参考。

网友:
用跑码卡跑一下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