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急。。我有一台NEC投影仪STATUS灯闪烁

楼主(2010-05-19):
今天修到一台NEC投影仪STATUS灯闪烁 灯泡不量 电源指示灯和STATU灯一起闪烁 有时只有STATU灯单独闪烁  就是没显示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是灯泡问题吗

网友:
换个灯泡试试

网友:
灯泡,高压板,主电源升压部分,主板,出问题都是这样子的情况,至于到底那一个才是真正引起的问题,只能自己去检查了,至于有时候闪状态灯,那是因为NEC机子本身设计是这样子的,只要不是正常开关机,机子本身能检测到,所以状态灯会亮。风扇进入强制散热一两分钟,闪完状态灯后机子就能进入正常待机了。正常现象。我们修机时都是习惯将板上24C16拆了,修好机子后再装上,因为那样子机子就不会让机子进入自检状态了。免得浪费时间。灯泡有没有坏,行家用肉眼看灯芯,基本上有个七八成机率能看得出来这个灯能不能点得亮。像你现在这个机子情况,你又不会看灯芯,可以先将灯泡拆出来,不要装灯泡,灯泡盖也不装.用东西顶住门开关,然后开机,看看高压板能不能放电,会叭叭叭响的,如果说能响,那问题应该是灯泡死了。如果不响,那慢慢修了。

网友:
灯泡盖也不装.用东西顶住门开关,然后开机,看看高压板能不能放电,会叭叭叭响的,如果说能响,那问题应该是灯泡死了。如果不响,那慢慢修了                  是挡住哪里的啊 请楼上明示

网友:
在灯泡头的对面板上有一个开关,自己慢慢看吧,如果说连投影机这个最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我建义还是叫专业的帮忙修吧,免得越搞越坏。

网友:
温度报警吗

网友:
温度报警吗

合成科技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7-09):
想学修一下投影仪

网友:
前几天刚接到一台NEC  NP2000+的机器也是这种状况  换了个灯泡就好了

网友(2014-09-18):
我的是NEC的投影STATUS闪9下!

网友(2016-07-04):
我的NEC M300XC 开机亮几秒就保护了。状态灯闪9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求助中

网友(2017-01-16):
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