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磐英754主板不定时死机维修!!

楼主(2010-05-19):
收了一块磐英的EP-8hda5ipro主板.放淘宝上卖了..没几天客户退回来.反映主板不定时死机重启...到手后自已挂了一天..确定有这种现象.有时几个小时不死机.有时几分钟就死..很是烦人..注意到一个现象..死机时屏幕先黑..然后又亮了..几秒钟后死机...怀疑AGP供电不良..查电压又正常..把AGP供电管下了测量..果然DG极阻值极小..换了一个好的3055上去..点亮..烤机一整天..哈哈..再也没有死机现象..此板修复..看来修板果然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这都是些小问题哈,连我这个菜鸟都知道哈,,,,VDDQ管经常坏的,因为电压小电流大。

网友:
这要是找不到坏的地方还真不好弄。我最烦这样不定时死机的板了。

网友:
定时死机的板最难修

我最讨厌3055,功率小,爱发热爱坏

我喜欢用15N03以上的管子

网友:
不定时的死机这种问题最难解决了
,LZ以后能不能多发一点这样的维修经验上来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

网友(2011-01-15):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先黑屏然后重启  就是显卡的供电先没有了 此板子是独显的吧!先是显卡的供电导致不足 然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