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后5~6重复复位

楼主(2010-05-19):
一台P4M800-M、赛扬2.4G的精英集成显卡主机。开机之后显示器无任何显示,硬盘灯、电源灯常亮,将显示器CPU、内存、硬盘、电源换到其他设备上都可以用。于是确定是主板问题。仔细排查发现前面板的灯每隔5~6秒就高亮闪一下,且喇叭同时会发出很低的一声。

后来就对CPU、南北桥、内存供电电压进行测试,确认都正常。没办法,买了一块主板诊断卡。发现其显示的诊断吗序列为“D0,D1,D2,D3,E6,E7,E8,(E0),E9,EA,EB",之后停顿一会儿,主板自动重新复位(诊断卡上的Reset闪了一下),又重新显示上面的序列,如此反复下去。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主板的BISO有问题了(BIOS芯片型号:PM49FL004T-33JCE, BIOS类型:686 AMIBIOS 1999 TV71 2971).

1、目前应该可以断定在D3状态就出问题(或D4状态),根据AMI的BIOS手册,在D3阶段还是在BootBlock Initialization阶段:
D3: Disable CACHE before memory detection. Execute full memory sizing module.
     If memory sizing module not executed, start memory refresh and do memory sizing in Boot block code.
     Do additional chipset initialization. Re-enable CACHE. Verify that flat mode is enabled.
D4: Test base 512KB memory. Adjust policies and cache first 8MB. Set stack.

2、后面的E6,E7,E8就不知何含义了,根据其描述是每个厂家都不一样的:
E1-E8: OEM memory detection/configuration error. This range is reserved for chipset vendors & system
        manufacturers. The error associated with this value may be different from one platform to the next.
其中OEM memory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是主板上的内存条有问题吗,换了一根也一样,拔掉内存状况也一样(照理说没有内存应该出现报警音,但并没有出现啊),还有精英的这E1-E8的错误代码如何知道是什么意思?

3、最后是E0,E9,EA,EB(E0我不大确定有没有,应该是要有的)。根据定义是E9因为BIOS的程序数据校验和错误而要读软盘驱动器进行BIOS升级。但我把软盘放进去软驱的灯都不会亮一下(说明根本没有读).EA是读不到软盘去尝试读ARMD和ATAPI CDROM,EB是读不到,进而要调到E9重新读取软盘,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在Eb停留2秒钟后,整个系统又重新复位。为何软驱读不了了?是否是因为主板上的BIOS Protect跳线而导致根本无法写BIOS,所以BIOS程序直接跳过? 我见过AMIBIOS的软驱BIOS升级的两种方式:

a、软盘中的升级程序命名为AMIBOOT.ROM,放进去直接升级;
b、软盘格式化为启动盘,在拷贝AMI的升级工具AMInf342.exe,需要升级的BIOS程序文件到软盘中,建立一个AUTOEXEC.BAT文件来执行这个升级命令;

具体何种方法是正确的呢?我的主板是ECS P4M800-M V:3.0的。官网上根本没有对应型号的BIOS程序,是否有其他的可以代用?

网友:
换个IO吧,IO坏了.

网友:
怎么看出是IO坏了,换哪个IO芯片呢?

网友:
BIOS坏不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
自动复位应当首先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由电源发出的PG-OK开始检查;
2.从复位开关开始,检查此后IO、南桥等电路。
一般来说,自动复位与BIOS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电源的PG-OK是正常的,也没发现电源波动,且电源插在别的机子上使用正常。复位是发生在E9,EA,EB之后,就是要读取CDROM不成功后重新要返回去取软驱时发生的。应该是BIOS的数据区有损坏才会进入这种BIOS Recovery状态。由于BIOS芯片的写保护是有效的,怀疑这个是否与重复复位有关?

网友:
主板不兼容,换个主板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