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 主板上一个MOS管

楼主(2010-05-19):
我的一块ASUS P5P800-VM 主板上的CPU供电管 P1703BDG短路,可用什么代替呀,去电子市场也购不到这个管。

网友:
你在料板上可以拆一个啊。  如果是下管短路,上管也说不定短路了!

网友:
是上管,下管测是好的

网友:
料板手头只有五块旧板,也找不到此型号的管,本人不是专业维修(公司做IT)

网友:
在料板上CPU供电那随便抓个上去都行的

网友:
可以这样吗,险呀

网友:
这个要求不是很严格的
只有是同样档次的板子
比如都是945的。915的
换上去一般能行

你不是专业维修的,也只能这样告诉你了

网友:
换上后,集成显卡不显示,用独立显卡就正常。

网友:
随便找一块845主板CPU供电管,换上后,主板启动正常,但集成显卡不显示,难道MOS管旁边的电容也有坏的吗。

网友:
换了一845管子后,当时能点亮,要用独立显卡,到家里试又不行,回来测另一个P1703BDG又短路了,P1703BDG到底可用什么替换呀。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拿给专业店维修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
这个板本来作研究用,没打算去维修店,现在换了两种类型ASUS板上的CPU供电管都是开机保护,立即掉电,想能找到两个P1703BDG换上,或可代替的换上,再试,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看样子有些MOS管是不能随便换的,现在有二个P1703BDG坏,再找其它845供电MOS管,代换不能开机,自动保护(掉电),以前坏一个时随便更换一个后,曾经启动正常(要用独立显卡),集成显卡不显示(自检通过)。

网友:
建议楼主连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有可能是不良倒至换上的MOS管又烧掉.

网友(2012-03-09):
谁能发个资料?

网友(2014-09-07):
你看看是对管还是单独的管子,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