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JW945主板显卡不亮

楼主(2010-05-19):
测试卡跑到25,用的是集成显卡的,上独立显卡也不亮,插不插显卡都跑25,

我用了PCI的显卡试了下 也不亮  ,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BIOS资料错或BIOS芯片坏
取掉声网卡,1394 ,COM芯片等再试
测量一下PCI总线的AD值
南桥坏

网友:
BIOS坏是这样的,我上次修过

网友:
BIOS刷刷,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