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集显无待机用电可上电

楼主(2010-05-19):
t43集显无待机用电可上电

网友:
t43集显无待机用电池可上电

网友:
你是修好了还是求助呀,也就是说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开机,你用电源的时候量一下电压?

网友:
没修好。用电源无待机电压,用电池可以开机
请教高手

网友:
是不是接口不好啊插上去有供电么

网友:
查查电源接口的保险有没有断路,碰到过toshiba电源芯片57pin到电源口附近的控制电路断路导致电源电路不工作

网友:
t40跑E1北桥.显卡内存槽都换过没修好。请教高手

网友:
t60用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T43有集显的吗?楼主的问题好像是保隔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T43的当然有集显的,楼主用电源量下MAX1901有没有主供电?

网友:
T43待机电压000,Q34第脚1,2,3,电压16V,<第4脚电压也16V,正常是2。7V> 不知那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先看3SW待机电压出来没有,然后再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