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显示器

楼主(2010-05-19):
我的显示器开机后1秒就熄灭      求救     请教高手

网友:
你把话题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具体介绍介绍, 这样的话没人帮你。

网友:
早期联想的显示器大多是AOC代工的,而且电源板是一体板,高压部分故障率较高。C5706容易击穿、高压线圈和电容易开焊。

网友:
一进来就是昏头昏脑的问,拆开先看看。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比较多,拆开看看吧

网友:
先拆开看看啊   黑屏时指示灯呢?   一步一步查啊 啊

网友:
先测灯管,如没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