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怪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有一台BENQ FP71G的显示器,能正常用,但用几个小时后就黑屏了,电源灯也变黄了,把显示器关了,重新开一下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不是驱动板和屏电路板一体的?这类机器很难修的。

网友:
先拆机 检查下 有烧坏的元件 或   鼓包的电容      按键也是重点    按键漏电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高压部分
  你加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估计你那显示器里面和这个差不多:

一般是高压部分虚焊,电容起鼓变质,灯管老化内部打火

网友:
驱动板供电问题。

网友:
他说是电源灯变花了。。。这是驱动板部份的问题。。。先换个VGA线。。。查驱动板

网友:
我遇过好几台了,都没搞好。

网友:
查查按键漏电不,也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正常的时候量下12V和5V输出,不正常的时候再量一下,我修到的这种基本都是5V给驱动板不正常引起的或者驱动板本身有问题,希望楼主解决后给我们菜鸟们分享一下

网友:
高压板 驱动板 灯管就这点东西一一排除就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时候量下12V和5V输出,不正常的时候再量一下,我修到的这种基本都是5V给驱动板不正常引起的或者驱动板本身有问题,希望楼主解决后给我们菜鸟们分享一下
引用 网友A:

先主要看看供电正常,很有可能是电源元件发热或者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灯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天修的这个问题比较集中,总结来开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先换一下万能板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说明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那样的话看看5V的滤波电容。最好把它们全都换掉。

网友:
修好了的话打个招呼。让我们知道你修了那里。我们最好真诚一点。

网友:
就是,修好了讲一声

网友:
修好了,谢谢你们各位,我把高压部分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BENQ 问题 确实是好修 10台问题 9台是高压板

网友:
换块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一句,主要查供电,就是12V和5供电,如查不出,把电容全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