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Z拆机后出现触摸板不能使用

楼主(2010-05-19):
客户一机子拿来清洗,维修师傅不在,我看这工作不难,就三下五除二的把机子拆的一块块,清洗干净。重新装好后一切都正常就是触摸板不正常,用手按着机身触摸板即可正常工作,是不是有螺丝上错位置了,清洗过不少机子,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拆机前一切都没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接口松了 我头一次也是这样 不过弄的是IBM的!

网友:
检查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接触不良。烙铁焊焊接口

网友:
呵呵,查出毛病了,原来是适配器插头处漏电所致,还不知道原理

网友:
有点想不明白  期待高人予以解说其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