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硬盘在CMOS里认上了,装系统找不到,

楼主(2010-05-19):
一个80G的硬盘  ,华硕的主板,硬盘在CMOS里认上了,但是分区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开机自检是否显示,显示的是否正确。

网友:
硬盘是新的还是旧的呀,旧的是不是坏了,新的是不是模式不对呀

网友:
用一键分区能搞定?估计是硬盘的MBR挂了,用一键分区试试

网友:
dm来分区试下,也把cmos恢复出厂,如果硬盘是从盘就调为主盘试下

网友:
开机自检不显示.
硬盘是旧的.
一键分区也不能用.
DM也不能用.cmos也清了.

网友:
最后实在不行,我换了主板,哎!能用了!也许是主板不支持吧!高手分析一下(以前是40G的).

网友:
原本的板是不是单IDE接口的啊

网友:
不是啊 !是俩个的

网友:
呵呵  你先测测硬盘有坏道没?   应该很严重的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接了多少个硬盘 单单接一个硬盘试试。跳线也有关系的。

网友:
HDD也可能有問題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除非你原来的主板太老了,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分区没弄好当然装不上系统,用正式安装版分,有些硬盘不能用DM,还要看你的硬盘是不是被别人用工具写过MBR。

网友:
如果是旧硬盘可以肯定是硬盘的问题,我也碰过,进bios能认,但是进PE不行,在DOS下用MHDD软件也不认

网友:
是IDE 还是串口啊    可能被禁用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BIOS太老了,老主板,刷下应该可以用,不过有风险啊。当年我就出现过刷到一半掉电了,只好拿到电脑城让人用写片器重写。

网友:
像你这个问题大概就是bios里hdd硬盘一项被禁用了,你一放点他就禁用了【老主板】,故障现象就是bios里能认,进不了系统提示【DISK BOOT FAILURE],光盘启动发现不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