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cpu电压没有

楼主(2010-05-19):
compaq v3000 cpu 电压没有出来,intel 940gml的北桥,cpu电源管理芯片是MAX8736,他的21角 vcc和30角vdd是有5v电压的 ,max8736 已经换了 ,q27 q28  q30 q31换了没有用,这个机器原来cpu电压有时候出来 ,现在就是不出来,不晓得还要看哪里。。。。

网友:
max8736的第4角应该是电压有效,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楼上说得对查一下第4脚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我跟你说  你显卡做没做?显卡虚汗我遇到过CPU电压低的 电池能卡机  适配器不开的
总之显卡先弄下在说把 这机器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