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液晶显示器花屏问题

楼主(2010-05-19):
05年的美格E7液晶显示器,近来出现花屏,开机还好,进入桌面一会后出现一些花屏,字体会花,勉强能辨认,有时屏幕抖动,黑色背景的话会变成黑白相间的点阵(包括重启自检的黑色背景、命令行模式的黑色背景等),试了下从主机上拔下信号线,会显示“无信号”,这时的黑色背景也是黑白的点阵,换了坏显卡,还是花,又换了液显试了下,没问题,估计是液显有问题,想请问这个问题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上或屏线问题呢? 现是好上一阵子,坏上一阵子,也不是长期花屏

网友:
你把VGA线拔了还花的话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显示器花屏讲不清楚的,只有用屏试,换张屏试就知道是驱动板还是屏。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花屏  ,你说一会花屏一会好  ,那可能是驱动板问题,或许是板上的连接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07年买了个21.6寸的,用了半年就花屏了,其他跟我同批买的也一样。美格的老问题。里面的排线接触不良。自己会就动下手,不行就拿去维修把

网友:
呵呵,肯定是显卡问题,显示器本身没有问题。以前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开机时,按F8进安全模式,那一定是正常的。如果你正常开机,肯定会花屏,那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他说是字体花,并没有说是固定一个地方花、如果是解码板问题的话,会整个屏幕都看不到东西,全花了。那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MCU可能性大

网友:
这是屏排线的问题有很多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试试吧,要不行就是驱动板有问题,换驱动板试试看吧。

网友:
换集成显卡看看,要是不花就是显卡问题,还花就换屏线看看,要是花屏的地方是固定的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如果是集成的就是内存。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美格,也是显示器花了,开始也以为是显卡或主板的问题。

现象和LZ的差不多,开始开机一会可能30分钟以上才花,且后来越来越严重,但是我的还有个问题,浏览网页时鼠标滚动一下,显示器里都吱吱的声音。最后开机就花了

网友:
内存或显卡问题可能性大些,你把显示器连到其它正常使用的主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一会花屏一会好,是屏排线的问题有很多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屏的可能性大些 你可以用通用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