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旭日410M同为故障 无CPU电压 已解决

楼主(2010-05-19):
收到两台旭日410M的笔记本 同是为进水,待机部分修复,能触发 ,CPU电源管理芯片 有基准电压   SHDN有电压  5VSUS也有 几丨 无输出。 现在两台的故障相同  都是CPU  电流0.23   空载 0.12     希望哪位大虾指教一下 !!!!   人在线         两台笔记本均已修复        一台为CPU  IC   待机芯片  进水   ,MAX8734腐蚀  更换 待机有电压,触发无CPU电压  测 MAX8771 SHDW  VCC VDD  REF  均正常,后更换了拆机的MAX8771 还是老样子。今天芯片到货,换上之后用负载CPU有点压,上CPU  就保护。因为有一样的板所以把CPU供电的MOS管进行调换,之后在上CPU  一些正常   修复。
另一台是待机芯片和充电芯片进水严重   充电芯片腐蚀严重,更换待机  充电芯片,但是DC19V 还是无法经过第一颗  MOS管(PQ56),没多想就用线背过去了,待机3V 5V 都有,带是按开关就是不触发,IO供电正常  2脚也有高低跳变  但148 149脚都没电压,IO也换过确定是好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困扰了很久 一直没想明白,后来在基地发了一篇关于此类IO的工作条件 无意发现了 ACIN这个信号,才想起充电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ACOK#无法发出,将此信号直接接地之后  IO25脚也有电压输入了   触发正常了,但也是无CPU电压  ,后换MAX8771后修复。     总结了两台旭日410M的故障   发现CPU供电芯片进水极易损坏 在没确定芯片是好的情况下还是少走我的弯路(我之前换的是拆机的)   还有就是注意细节了

网友:
还有就是 这个MAX8771满足哪些条件后才有输出信号 ???

网友:
高手出来帮忙看看啊。。。。顶上去

网友:
初来乍到,基地里的人给的明示啊!!!!

广源电脑医院 -10 难道你就不能在一帖里面全部说清楚么》故意

网友:
进水的机子要看看有没有断线的了,最好能仔细看看,这个没有什么捷径的。

网友:
也就是cpu 不出电 了  进水的多看看 有没有霉掉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要多注意一些小细节

网友:
是的,进水的机不好修,如果烘干还不好的话,我总是要修一两天,有的还修不好,郁闷!有的还留下些后遗症

网友:
你还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我修过一个X60的就是短线了,修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好好找找吧

网友:
有哪位大虾帮我解释下这个里一个是PG信号还有一个是开启信号,先后有区别吗??

网友:
一般都是开启信号掉了,  你看38脚电压多少?

网友:
SHDN  3.3    VDD  VCC   REF  均有电压    所以很无语 。

网友:
晕。还是不输出电压就有点奇怪了 ,你仔细再看看电压是不是都来完了。输出端是不是有短路,芯片和CPU换过没嘛。

网友:
其他后续电压也已经都有了。。 测CPU供电电感对地无明显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