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暗平一例

楼主(2010-05-19):
T41有时暗屏,有有时正常.
维修中发现只要动动屏线,故障就比较频繁.初步判断是屏线的问题.
一般维修就直接换屏线了.但手上暂时没有,所以看看能不能找一下是那里断了.
在放大镜下仔细的观看,没有发现明显的断点.
想想暗屏的时候肯定有一脚电压有变化,所以就在暗平的时候测量电压,
有一脚只要接上表笔,就正常,去掉表笔就不暗平.(测量的位置是屏线的卡扣的位置),
想想,会不会是屏线卡扣那里有虚汗了.焊了一下屏的卡扣,再接上后故障排除.
结论:屏线由于时间长,容易折断,但此机器是卡扣虚汗,所以修机器还是细心一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