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显卡切换本,不能切换了,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0-05-19):
今天接了一个SONY VGN-SZ22CP的本,切换不到独显,开关本来换到SPEED档,右边应该亮灯的,现在不亮了,BIOS下没有关于显卡的设置,重装系统也没用,有朋友碰到过此问题吗?
显卡

网友:
重焊显卡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重做显卡也没对。。你如果做了显卡没对的话。重点检查下那根排线。我的最后就是弄了排线解决的问题

网友:
SZ22的本,显卡故障比较多,做显卡就OK

网友:
里面装的什么系统,如果是XP就不能切换的,只能是WIN7 ,我们V星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要做显卡呢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