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GR-DX35AC

楼主(2010-05-19):
摄像时屏幕没有图像,回放时正常。摄像时我看了镜头有动作,就是里头有部件往里缩了,不知道有没有录上。播放正常(顾客录的)这东西我没有见过。请版主及各位高手赐教。星期一交货,

网友:
首先,检查镜头里的快门有没有打开,摄像时没有图象菜单能否调出来?

网友:
菜单有,调到摄像时提示[请摘镜头盖]然后提示消失,按中间的那个【播放,暂停】键,屏幕上的时间在走,

网友:
后面有一个镜头似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里面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啊???没摘镜头盖的错误不会犯的,呵呵。你看一下镜头盖那里是否有检测开关或光藕,,如果没有,那就是快门没打开,

网友:
从镜头往里面看,将焦距调到最近,应该是看到玻璃状的东西,如果不是,那就能确定快门了,。

网友:
感谢版主,里头是有一个玻璃状的东西,和关机状态下看到的是一样的

网友:
快门是常关闭状态,用镊子能拨开,但一松手又回去了,请问版主,这正常吗

网友:
现在确定快门是打开了,是不是CCD挂了啊,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嗯。对。如果快门能确定打开了,但是无图象,基本就是CCD坏了。

网友:
主板有可能吗,那CCD要多少钱啊?还有就是整个镜头多少钱

网友:
主板当然有可能,但可能性比较小。去淘宝找一下嘛,找不到再找我,

网友:
啊???没摘镜头盖的错误不会犯的,呵呵。你看一下镜头盖那里是否有检测开关或光藕,,如果没有,那就是快门没打开,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打开还录什么?
估计是菜单选项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