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不触发

楼主(2010-05-19):
我碰到ASUS A8JP机器:系统共电芯片tps51020.待机电压0.007(待机时无3V 5V,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到0.03马上回到待机电压,12VSUS已经出来,瞬间有3VSUS,5VSUS电压出来,后极电压3v,5v还没出来,此时测量
22脚有5V(一直有),9.10脚有3.3V,3.13脚无电压(瞬间有过),问题就出在这里,要有3Vsus,5Vsus,3.13脚电压必须要有
那怎么修呢,还有刚开始能能触发到0.8在掉电,我不小心24脚和22脚短了一下,当时就22脚短路,换tps51020后不短路,就出现上面说的.

能给我讲一下tps51020工作条件:供电:24脚,
                             22脚输出5VA0,
                            9 10脚ENABLE(使能脚)
                             3脚13脚SSTRT(软开关)
还有其他条件吗,能给我讲讲顺序吗,最终出3Vsus,5Vsus,

网友:
烧东西了 你查一下5vao后面接哪些东西

网友:
给你这个TPS的条件

网友:
TPS51020工作条件

网友:
给个华硕工厂上电原理资料,有助于你分析

网友:
应是后及电流大了导致保护,主要测试3/5V后及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其次是看后及的控制电压电路

网友:
后面短路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