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不亮机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10-05-19):
品牌型号: COMPAQ V3000
故障现象: 加电不显示
显卡北桥: G6150

此机是经同行修过的机器,最早的故障是开机不显是显卡虚焊(大家都知道的通病来着),同行修好,交客户使用不到半月又回来了,后来同行又重植珠又用了一星期又犯病了,再植珠再做上,就不行了,看到这种情况,他又从很远的地方购二片全新显卡回来,做上,故障依旧:电流跳的很不正常,一会跳至0.70A,一会又来回跳至1.30A左右,看似有正常显示的样子,但就是不显,电流跳变了18下呢,理应显示,但你如何呼唤V3000也不显。

……

同行没折了,拿到我这儿,我细看三天,整好了,救起了这块主板,看到屏幕上显示:COMPAQ,总算放心了,不需要退机了。

拯救过程: ①上电测试,电流跳变周期不规律,桥没有做好?换一个真正全新的,电流正常跳变了,说明他没有做好,但不亮;
               ②桥背面的电容电阻有质变的一二颗,换之,不亮;
               ③不上内存,加电观之,发现电流不恒定,会掉一点点,还是显卡相关的事儿;把两个330的大黑电容换之,趋于正常,可还不亮;
               ④CPU座不行吗?强力加焊之,可以左右晃动了,加焊成功,不亮;
               ⑤无意中换了显卡边上的小电阻,…………哈,可以亮机了。

总结,可能同行加焊太多,显卡周边的小东西受热不良了,所以有以上的故障表现,不过我锁定显卡这范围是正常的,要不然,我也要走很多公理的弯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 V3000 7200准备换成 7300显卡 哈哈

网友:
这些机器返修率真高啊  都晕完了 每次都要烤一下显卡 重置也不嘚多久

网友:
现在hp的机器我都给它改常转了,先撑过保修期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