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IBM R400

楼主(2010-05-19):
我这有台R400的本本,刚测试了是屏坏了,和客户商量好了,换屏,可换屏后,就闪了一下,然后生死不来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屏坏

网友:
什么问题?说清楚呀!!是不是客户的屏是高分屏呀!!!线序是不是一样呀

网友:
不是高分屏,线序也是一样的。原先来时闪屏,换了块屏测试好了,就来换屏,就暗屏了,我的屏是好的。

网友:
保险烧了
测试哈啊

网友:
屏的引脚定义不一样,你就装上去了,把主板烧了,你修主板吧

网友:
或者是屏不一样,或者是换屏的时候没有拨掉电,把高压的供电保险给烧了

网友:
恨可能 保险烧了

网友:
高压板或主板屏接口处保险烧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高压条我都换了,可能是板的问题,但不知出在什么地方,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ibm r400暗屏,BACKLIGHT_ON 这个信号有3.3v电压,高压条上20v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