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512内存,现在不知为什么不认512,只认256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19):
一客户三年前在我处组了一台主机,845gl主板,512M内存,赛扬2.26的CPU。现在机主说坏了,拿过来了,奇怪,256M内存就没问题,512就不认,换了几条内存均一样,刷BIOS也不能解决,没办法就把内存供电的所有元器件全都换了一遍(MOS管、电容、电阻等),仍然不能解次,用打阻卡打阻值没有问题,真是奇怪了,跪请高手指教!!!

二楼说的对,加焊就可以认的512M,非常感谢

网友:
我遇到过,是北桥问题,有虚焊

网友:
多谢了,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吗?

网友:
北桥会不会虚汗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跟CPU座虚焊一样,能认CY 2。66 就不认P 3。0 ? 这里边有一个识别脚问题,或者是北桥有几个脚是识别内存的。因为虚焊,只识到了256M 楼主有没有用1G的挂下试试?或者两个512的试试

网友:
顶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虚焊,只识到了256M 楼主有没有用1G的挂下试试

网友:
又学到了 ,以后有那问题也可以去加焊下了

网友:
遇到有虚焊的,自己从来没搞好过,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