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小插头12V对地阻值无穷大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5-19):
如题,主板是845的不带集显,量P4小插头12V对地不通,这个板的故障是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但第二次再开就不显示,每次把小电池取下一段时间后再开就可显示.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不显示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对地阻值?你说的故障,我觉得跟12V没什么直接影响

网友:
测一下电池相连的二极管,如没击穿,刷BIOS,如仍不能解决,查南桥旁边的贴片,在不行换晶振测CPU的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一般与供电没什么关系

网友:
什么板的?是不是杂牌呀.我遇到过很多破杂牌845板的四针全是假的.都没用的.但只要你插上四针,就会开不了机的....按你说量的对地无穷大,我估计也是假的四针.没用的.你不插四针试试吧.

网友:
先查RCT电路
取谐振电容
换32.768

网友:
期待解决中```````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过 我
觉得应该是CMOS的问题

网友:
查查时钟晶振!!!!!!!!!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板子又没问题了,原来是独立显卡坏了,但那张显卡又不全坏,有时又能显,而且插上那张显卡的时候CPU不跑码,这有点怪,更奇怪的是换了三张主板都会出现那种故障,搞的我以为主板都坏了,最后换了个显卡就再没问题了,我很纳闷显卡怎么会引起CPU不跑码的?在此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网友:
A2脚损坏,GPU空焊

网友:
这种故障,你没有必要是量12V对地电阻的 维修思路不正确,,

网友:
假的12VCPU供电座。GPU或北桥的问题。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