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超烫,竟是网卡惹的祸

楼主(2010-05-19):
今天一客户送修一台神舟台式机,开不了机,拆开机箱,测电源是好的,按开关按钮无任何反应,于是取出主板检测,发现POWER针无电压,紫色供电无先机电压,于是强行加电,诊断卡跑----,风扇转,首先怀疑是开机电路出问题,跑线路,发现没有问题,此时无意中摸到1117这个三极管,是非常的烫手,就在待机状态下也是非常的烫,跑线跑到网卡上面,出现短路的现象,于是拆网卡芯片,上电点POWER-ON,能开机,只看见C1,C3,25,26,。。,故障排除。

网友:
老大1117发烫的话就是3。3V-SB短路了,不是南桥就是网卡,还用跑线???直接拆网卡,不行了就干南桥,不然修板没速度。。。

网友:
有这样的一次经历,经验值会长不少的.....比别人教着拆网卡印象深得多。

网友:
恩 这就成为你以后的经验了 觉得记得牢

网友:
1117不是个三级管 是LDO  线性稳压元件!

网友:
还有就是整板电压低,或没有,网卡的可能性超级大。

网友:
3.3vSB对地短,IO,网卡,南桥(单桥)都可能引起故障

网友:
老大1117发烫的话就是3。3V-SB短路了,不是南桥就是网卡,还用跑线???直接拆网卡,不行了就干南桥,不然修板没速度。。。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425-1-1.html

高手怎知菜鸟的辛苦

网友:
1117不是三极管吧~~楼主你也真牛~~1117是三端稳压器~~最近打雷很多机子网卡都坏了,这是每年这个季节的通病

网友:
1117短 直接IO 网卡  再南桥啦!

网友:
我看不关I/O的事吧,我还没遇见过了,

网友:
io的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 不过3。3SB短路 网卡坏这是常时性的事了 具体也还是要看网卡是什么型号的。有的网卡没有直接接3。3SB的

网友:
经验需要慢慢积累,谢谢CHINAFIX,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里学了很有用的知识,

网友:
菜鸟多是跑出来的变成高手的。。。

网友:
支持16# 菜鸟是怎么变成高手的呢,每天修1w片板子,你还会菜吗

网友:
每天两块,弄明白也行啊

网友:
菜鸟也要从头做起,老鸟才能盗工减料!

网友:
学习了,网卡芯片损坏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好像我的手上也有这样现象的板子~~~

网友:
1/0 也会引用SB3.3V

网友:
IO很少坏在待机电压短路,不知道本事是不是特别倒霉,很多时候遇到的都是南桥短路,苦命呀。。。

网友:
网卡损坏还能引起开关机速度超慢

网友:
看了不是经验修了才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