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痛苦维修经历

楼主(2010-05-19):
刚开业不久,第一台洋垃圾CRT就如此棘手, 开机伴随消磁声响和机子保护的“吱”的响声,绿灯亮了几下就转黄灯了。  测了电源次级二极管后面的所有电压差不多都在12V左右!  后来查一下,看见次级附近有一个小三极管,一级由CPU控制,另外两级接两个整流二极管的后面,拆下来二极管档一测,只有一组数字600左右,而且是控制级和另外一级之间有的!!搞得我一头雾水!!  不装这个管一通电,它原来连的另外两级一级180V左右,一级12V左右 !!!其他次级电压好像起来了 !! 50V 20多V  80V好像都有了 。从新开机 还是不行 ,短接那两级200和12V ,开机发现次级除了12V有,其他一点都起不来了!!  搞不懂这个管起什么用啊,是不是好的啊?
拆了好多地方检查咯,行C级有时候有50V左右,B级有时候有-0.3V 。整台机子快被我修花完咯 。
今天继续查降压电路 修得信心快崩溃了 这台对我维修来说真的很有意义,大家帮帮忙啊。
小弟的经验让大家笑话了
此机已了结 高压包嘴对地有阻值 宣告OVER     连接次级180V和12V的管子是这个样子的  印象好像是间杂管  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是啊!报一下机型,尺寸,

网友:
我看还是放弃好了!你已经如此的努力了!洋垃圾好象不是很好修!

网友:
现在纯平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主要是洋垃圾的元件难得买到,我这还有两台修好的纯平,拿来测试内存,主板用了。

网友:
看见就害怕还是不修的好

网友:
洋垃圾放弃吧,就那电源IC就是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怎么判断它坏?哪里有件买?保护电路太多了,如果你实在把它给弄明白也不是不可能,要时间

网友:
50V是行电路的供电,但是50V必须经过变压成50—180V再供给高压包!这个变压电路叫二次电源,请仔细查这部分电路,其中有个场效应管很容易坏(带扇热片,有的与行管扇热片共用的),也有个滤波电容也容易失容,维修之路是要有耐心的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修得多了什么样的问题都能遇见,加油!

网友:
检测了很多  原来是双行管电路···  带行和带高压包分开的  我现在在努力查高压不起来的原因!!  这机子混身都写着SONY  贴片和分立元件都用上了 汗··

网友:
哦,是个好东西!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啊!

网友:
我估计是高压包坏了,上灯泡验一下

网友:
  这几天暂停修这台 但是我还是怀疑带高压的那个保险电阻烧短了  而且靠近他的电容上面有烧痕  但是有点事耽搁了下那个电阻下来
   请问上面的大哥  教我上上灯泡  好吗?  我想知道关于高压包什么直流短路啊 交流短路啊什么的啊

网友:
上灯泡是用灯泡做假负载,直流短路是可以用表查出来的比如行管短路逆程电容短路,交流短路是高压包内部有匝间短路高压包启动就电流巨增

网友:
保险电阻转坏了吗?坏了的话,用一个60W左右的灯泡,一端接地,一端接那个保险电阻(连180V管子的那一边),开机看灯泡亮不?两端电压是否有几十V?

网友:
索尼的CRT  整死人啊  元件不是一般的多,高压包问题不多  保护电路多   不要浪费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个人意见

网友:
不要急,一步一部来,如果怀疑负载有问题,可以把电源次级全部断开,断开处要在有电感或储能电容的地方,主要负载也就是到行输出的那路一定要接假负载,可以接60瓦灯泡,再测量各路电压,如果正常证明后面负载有问题,一路一路加上去电压如果会变化很大,一般会发现那路出了问题。

网友:
呵,洋垃圾这么难搞啊,声援下楼主

网友:
仔细查一后级的每一路供电。肯定至少有一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