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ELL 630M死机

楼主(2010-05-19):
此机器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一进去就死机了。就算在其他机器算GHOST过去,到了选择操作系统那就死机了。内存,硬盘,南桥,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大侠们给点建议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边不正常 是不是掉零件了 你找个板子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听了楼上的话,就换了个CPU,还真的好了。我就不明白了,CPU怎么会照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cpu 的故障 摸不透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所以有时电脑出来的问题真让人搞不懂。

网友:
CPU的问题有时是很怪的,记的搞过一台旭日150,安装系统提示丢失数据,就是折腾了一圈,最后换CPU好的

网友:
我搞过一台HP V3000,装系统装不上,换CPU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