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6SI-RL主板1117超烫

楼主(2010-05-19):
梅捷SY-AMN6SI-RL主板1117超烫,不开机有人搞过这个板吗?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一下看怎样,一般雷打了网卡就这样。如果还不行可能桥over了。

网友:
看过论坛上的文章,117发烫不是网卡就是南桥挂。
看网卡的指示灯是不是常亮,不插网卡常亮肯定就是网卡坏。

网友:
桥坏了。amd平台的通病呀

网友:
网卡拆了 看1117还是很烫 就是输出3.3V到南桥短路了 南桥挂

网友:
网卡芯片      或南桥,     搜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肯定是桥挂了啊

网友:
1117的输入输出正常不?把网卡和SB给干掉看看。

网友:
是桥坏了我维修过

网友:
解决了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坏了
你把网卡焊下来是不是可以启动?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想跟明确的话 看1117到哪里 一个一个拆 拆到不烫就OK

网友:
修好了,也不一定能用多久。桥受高压冲击了。

网友:
BGA做南桥不知道成功概率高吗?
芯片维修有点难度

网友:
把网卡芯片下了,再测3。3V的对地电阻,为0的话南桥就是挂了,我修到很多主板都是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