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754 CPU主供电偏低--在线=

楼主(2010-05-19):
ONDA N61G 754主板
刚开始北桥供电偏低 换北桥旁的大电容和RT9202,北桥供电1.24v正常了。
进系统老蓝屏
装系统也蓝屏
后来换安装版系统 不蓝屏了 后来就开着电脑什么也没干啥事没有   不过玩魔兽死机
接着拆下了北桥1.2V供电上管,没找代换型号 就找了个同类型的(都是PNP的)焊上 结果北桥1.2V变 0.9V
再找一CPU上管代换,北桥供电1.23V   这才正常

厄运来了 上CPU供电偏低 跑FF  此时CPU供电1.1v正常应该是1.4V (CPU不热)
打VID阻值基本一致  629欧(上下偏差不超过15) 内存供电2.6V 内存REF 1.3  内存总线2.6X v(好像也正常 不过其他板是3.3V)
想问问 大大们  是桥虚焊了? 还是?

哎 现在就头疼修AMD主板啊 老修不上

网友:
现在正准备加焊桥呢  不过想先听听 高手们的意见 再决定

网友:
补充下 上假负载测试 PG 和复位电压 0.1V 左右 ---不过这也再意料之中啊

网友:
我植球技术不过关  只能加焊啊!!!!!

网友:
重做吧,有耐心一点

网友:
换掉NB应该能用得住,重植加焊只能测试着用

网友:
如果是NF的板子
特别是昂大NG61
遇到过很多桥空焊引起上假负载VCORE正常,上真U VCORE偏低的情况

还有LZ的思路好像不怎么对

网友:
加焊过桥以后上面加个风扇散热。有助减少返修

网友:
桥虚汗拉,遇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BGA 不过关啊  所以只能先从不需要弄BGA的情况入手啊
虽然明知道这个桥爱虚汗(早就压桥测试过 不行)
本来 最早测试 玩魔兽蓝屏 就觉得桥 虚焊几率很大
昨天加焊桥 给搞电路了
只能先练一练 植球技术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