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帮忙看看RST结果(已解决)

楼主(2010-05-19):
本人新手修内存,附RST测试结果图,是一条128M好的内存带一条256M,内存颗粒已加焊了一下,还望高手指点。还有好多条坏的,自己慢慢弄看看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教高手。

网友:
第一颗 换掉

网友:
2# 斜塘 请问是靠近SPD的那颗吗?我这个是威刚单面的

网友:
不是的靠近spd的是第8颗。。。金手指响自己,,,,,从左到右

网友:
这内存应该可以开机哦..坏得不严重的....如果是单面的就是第一颗了..

网友:
从长的一面算起。第一颗。换掉或加焊。。。

网友:
5# nikuyuan 现在有好几条 这样的,都点不亮,可以用好条子带亮。请问RST是怎么定位坏颗粒的。

网友: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定位的,那么你就采用短路法,将好的内存从第一颗芯片短路内存的芯片的1 2脚,在看是报错的哪一颗,自己记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第1个颗粒,第1个引脚开焊了,只用烙铁补一下即可。
这个是秒杀型的准故障。

网友:
9# 贝贝 谢谢版主,我马上看看。

网友:
郁闷啊,一条现代内存最后一个颗报错,换颗料后最后一颗全红,是不是我技术太差把内存颗加热坏了。

网友:
9# 贝贝 版主,你好厉害,正如你所说,第一个颗粒开焊,我原来用热风枪加热的不行,现在用电烙铁加热后RST测试没报错了,现在能正常进入系统,再拷机试下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6# 心已随风 呵呵,都是高手啊。以后多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请问一下,我测试内存卡在下图白圈那里,而且最下面区域无显示出错代码,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14# 竹元 有些内存用好存带启时进入RST会有死机现象,先看看电脑有没有死机。我这里有两条这样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