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显示器,开机正常,但过一会儿就会白屏

楼主(2010-05-19):
客户送来联想lxb-l17c显示器,开机正常,大约5分钟左右,就会白屏,换通用板依旧,换屏IC没能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屏上的电容有漏电的没有

网友:
一般会出在屏的软排线,如果你用通用板套过,故障依旧,重点检查屏的电阻电容和屏的主芯片。另外,在白屏时观察屏的电压是否下降。

网友:
白屏说明机器高压部分是好的。换过驱动板,说明原来的驱动板是没有问题的,只能是屏电路有故障。不能盲目的去换屏IC,首先要判断是不是IC的问题?在换IC之前,要量屏供电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如:屏电路的保险是否完好?几组电压是否存在,等。

网友:
多谢各位指导,问题发现了,是屏上的弱排线中间有裂痕,但怎么换这根排线呢,上面还个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g一个字,扔。。。。。。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好的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试一下屏3.3v供电是否正常。通常是mos做开关送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