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方正的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5-19):
今天接到一个17方正的显示器

开机亮一下就灭   第一判断就是 灯管问题     我是修笔记本的 刚刚接手液晶显示器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亮灭的同时有吱吱响声  应该是灯管打铁吧   四个灯管  也不能一个一个换那

找来灯管测试仪  测四个灯管都没问题  不知道用测试仪测的准不准  我怕麻烦就 没动灯管

然后就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  直接找到通用四灯高压板  插上 OK了   再也没灭      太高兴了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具体该怎样维修判断液晶显示器的问题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灯管测试仪,没有见过,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是呀,楼主麻烦把哪个什么灯管测试仪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主是说的自制点灯器吧?我也会做呀,拿一根通用高压条对的接两个电阻做控制信号,再来个地就OK了,用修本的可调电源!就完成了。。。

网友:
能不能把那个测试仪的图片传一个上来啊

网友:
淘宝网上就有卖的,带两个夹子,可以直接改为插线的,论坛上面也有自制的的灯管测试仪,

网友:
对  就是那玩意   也是买的   就是一个变压器   一端接可调 一端接灯管  也是自己做的   不过我不会做

网友:
呵呵··
lz 你可以查下高压板那个原件坏的·
这样成本稍微低点··
改高压板的话··一般是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

网友:
2# 凌寒 自己可以改的

网友:
灯管测试仪好假,不好用

网友:
修笔记本的,不会修液晶,那你怎么修本?

网友(2010-07-21):
换了高压条好收钱...

网友(2010-12-08):
我们这边都是直接用通用驱动板加通用高压板做的,用来测屏的,显示器不就分两部分吗?一部分是板问题,一部分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