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54

楼主(2010-05-19):
此板拿来时不上电,换IO后上电正常

可是刚要进系统时自动关机

有时按F1自动关机

网友:
认真仔细的再加焊下IO,确保焊接质量再查其它问题!

网友:
主板散热怎么样?特别是CPU

网友:
确定IO是好的和焊好没有

网友:
是否是NF的芯片组?
板子上是否有IT8282M这只芯片?

网友:
散热问题 看看按过F1 提示什么

网友:
应该是IO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