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暗屏维修,无法解决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19):
这个笔记本刚开始是灯管老化,更换灯管后测试正常,可是客户拿回去一两天今天又送来,发现开机一直暗屏,要等一段时间后灯管才会点亮,只要点亮了也不会自动暗屏,就是一关机下次开机要等很长时间灯管才亮,又时没进到系统就亮了,有时进到系统老半天才亮,郁闷的,有遇到同样故障的吗,希望各位指点下。
笔记本是联想的不知道那个系列15的屏

谢谢三楼的意见,最后查出来是灯管两头的绝缘皮有个小洞,缠了层绝缘胶带就好了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你换灯管时处理好管头没?管头没处理好绝缘也会出这情况,再则改接下高压试下屏,你这情况问题好查的,只要你细心点就好。

网友:
不要先改高压吧,最少先试灯管,试高压供电,测开起ON/OFF有无再说改高压吧

网友:
开机时测一下高压条有没有满足条件 !然后在换高压条和灯管!

网友:
这个好办呀,你接个外接灯管,试下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是就再改下高压板

网友:
你先检测一下灯管了。灯管正常的话再改高压

网友:
灯管你换了,换得好的话应该没问题,再改根高压条吧,从屏上接控制就好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  应该是高压板的事吧

网友:
灯管确定没问题就细心的检查高压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和线的问题
注意留心每一个地方
信心就会减少误判

网友:
如果确定灯管换的是好的。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换高压板了

网友:
查查主板到高压条的信号线是否有松脱

网友:
象这样的故障,在开机时先测量高压条的工作天件有没有满足,一个是VCC供电,还有个控制信号有没有送到高压条上,这两个都满足的话,那就直接改高压条了

网友:
先看电路  没问题  你要是能确定灯管换的没问题  就直接改吧 又方便又安心

网友:
开机后测量高压板上的供电和信号,看哪个延时了,找原因。灯管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
直接用通用板改,如果怀疑主析信号问题,直接从USB引5V改信号,
一切搞定!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老化。灯管老化后高压板负载重 。先看高压板供电刚开机是不是正常 开启电压是不是高电平 再换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先看下,不行在测电压有没有正常,若电压正常,就改高压板。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的好坏,确定灯管是好的,再代换一下高压板,这个问题用该好解决的。

网友:
先确认灯管好坏,可以外接尝试,然后测高压条工作条件 确认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在开机时先测量高压条的工作天件有没有满足,一个是VCC供电,还有个控制信号有没有送到高压条上,这两个都满足的话,那就直接改高压条了

网友:
外接灯管 试试 故障依旧的话 先查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就只有换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吧,又简单又方便啊

网友:
很多人提供了方法嘛,最好直接接个灯管在外面,等机器凉了再开起来看这个灯管会不会过一会,估计楼主灯管两头没有处理好,热融了,然后漏电

网友:
改个长亮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直接拆开来,看看暗屏的时候 ,高压板 的 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背光系统=灯管+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板老化了

网友:
最快的方法 就是那个别的屏换上看看 (高压板不用换) 如果好用不用说肯定顶管线路 货灯管本身不好!换吧!!!如果换屏了也不好 不用说那就是高压板了 测测 3.3.的控制吧!

网友:
有可能灯管没换好,漏电

网友:
灯管质量不好啦,我遇到过好多次了,换根质量好的灯管